矩阵键盘不够用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7):
按键需要用到数字0-9、字母A-F和字母"H",共计17个按键,可是开发板上只有4×4=16个按键(红色的),这时候要怎么办?

图片中下面2排的黑色按键可以定义一个键为字母"H"吗?

我不懂单片机,希望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用IO芯片扩展输入端口,或者8*8 实现64个按键

网友B:
一键多用

网友C:
参考手机的输入法

网友D:
把一个键作为换档键,就可以变成30+1的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O芯片扩展输入端口,或者8*8 实现64个按键

大哥,请问找人写程序是怎样收费呢?我只需定义按键值以及相对应的编码。比如键盘输入5CH,单片机输出“10010010”,大概定义20组这样的。这样的程序不难吧?50或100元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E:
LS价格有点低了,不过4X4应该可以做出4X4X2=32个按键(其中一半为长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价格有点低了,不过4X4应该可以做出4X4X2=32个按键(其中一半为长按键);

那什么价格合适呢?

网友F:
你自己搞搞看啊,不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请问找人写程序是怎样收费呢?我只需定义按键值以及相对应的编码。比如键盘输入5CH,单片机输出“1 ...

这点钱,你还是自己玩吧。你以为只定义下,不需要其他处理,单片机就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点钱,你还是自己玩吧。你以为只定义下,不需要其他处理,单片机就能工作了? ...

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请问找人写程序是怎样收费呢?我只需定义按键值以及相对应的编码。比如键盘输入5CH,单片机输出“1 ...

论坛有 二姨外包 ,或者发到 创业外包承接 板块 都可以

网友H:
办法有很多,也可以用组合键。或者长按、短按,甚至双击、三击

网友I:
第二功能键啊!shift+?

网友J:
这种对自己需求不明确,又觉得很简单的项目最头疼。头疼的不是难度,而是沟通。

网友K:
自己的作业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