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ssert_failed如何使用

楼主(2014-10-17):
在conf.h中定义了USE_FULL_ASSERT后,自己在main里写了一个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printf("**********************************************************\n");
    printf("wrong file:%s,wrong line:%d\n", file, line);
    printf("**********************************************************\n");

  while (1)
  {
  }
}

我把原来那个合理的参数注释掉,#define IS_NVIC_PRIORITY_GROUP(GROUP) 后面的注释掉了
调用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检测处:
assert_param(IS_NVIC_PRIORITY_GROUP(NVIC_PriorityGroup));

但是,这样编译一点反应都没有,0 Error 0 Warning
请问:这个入口参数检测的函数该如何使用呢,有用过的说下吧。

网友A:
检测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是否是有效的参数,返回一结果;

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你用**确当然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是否是有效的参数,返回一结果;

编译没有错误和警告,你用**确当然是这样; ...

这怎么能看到我打印的字符串。我把IS_NVIC_PRIORITY_GROUP(GROUP)里面的可选项都给注释掉了,怎么还能正确呢?还是不懂啊,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