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39比较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网上买了几块LM339 4路电压比较器,电源接3.3V,反向输入端按手册嘛,3.3减掉1.5接入1.8到0v,正向输入接入比较电压正常,大于负端出高电平低于负端接低电平和理论上一样,就是输出的高电平怎么是24v的?不应该是3.3V吗,难道我理解错了?输出接上拉电阻就是把输出的高电平钳止在3.3V?

网友A:
LM339是open drain的架构,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上拉电阻接什么电压就输出什么样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是open drain的架构,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上拉电阻接什么电压就输出什么样的高电平 ...

没搞清楚open drain,我接3.3v的高电平上拉,输出24v在电阻上产生19.7v的压降,这样似乎损耗不少电流吧

网友A:
你把电路贴上来看下

楼主:
  input1-接1.1v input1+接2v  output1输出24v

网友A:
哪里来的24V呀?
IN 1-是什么电压?24V吗?

网友A:
如果IN 1-是给的24V,工作电压V+要给到24V+2V以上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来的24V呀?
IN 1-是什么电压?24V吗?

没有24v,我现在没接上拉电阻在试的,output1测得是24v,按理说应该是输出3.3v呀

网友B:
没有24v,怎么会有24V?

网友C:
你的电路不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put1-接1.1v input1+接2v  output1输出24v

OD 要上拉,这样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put1-接1.1v input1+接2v  output1输出24v

输出24V?

网友E:
LM339胡的输出引脚一定要上拉电阻

网友F:
学习一下,感觉有很多问题平时维修当中并没有注意到,感谢分享

网友G:
2L已解决了问题

网友H:
输出上拉

网友I: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N 1-是给的24V,工作电压V+要给到24V+2V以上才可以的

有可能这lm339坏了,网上买的不靠谱

网友J:
楼主,二楼大神已经帮你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