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带以太网控制器的用哪一款芯片好点?

楼主(2014-10-17):
stm32单片机我是新手,向各位前辈咨询一下。我要带以太网控制功能的。

网友A:
不知道你有什么要求 , 用过F107  F439

网友B:
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就用F107好了;
具体需求参考STM32的选型手册;

楼主:
F107,好的,我先了解一下。要稳定性高一点的。要有4个Uart

网友C:
105带2路CAN, 1路OTG, 107 比 105 多了一个 以太网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