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c程序

楼主(2014-10-17):
当主函数中没有while循环的时候  主函数中的程序会循环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65535+1=65536=0x1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535+1=65536=0x10000=0000

65535+1=65536=0x00000=0000

楼主:
能细一点吗

网友B:
如果不写while()循环,主函数也是一个函数,执行到最下面后自然会返回该函数的最上面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写while()循环,主函数也是一个函数,执行到最下面后自然会返回该函数的最上面继续执行. ...

但是他的循环不是顺序的  是无规则的

网友C:
时钟又没挂,没理由不继续跑

网友D:
不知道跑哪了,但肯定还是会继续跑

网友E:
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又没挂,没理由不继续跑

继续跑说明程序指针PC没有停  那么指针PC与时钟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F:
有些单片机跑飞了会给你复位的。。有些加了看门狗也会给你复位,有些就乱来了。。

网友G: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如果在Turbo C里面写程序,main函数不加while(1),执行完就直接退出了,但是Keil不会,我猜是因为单片机不允许程序执行完毕所以默认就隐含了一个循环吧,楼主可以看一下生成的汇编代码。

网友H:
和单片机类型和编译器都有关系吧。
记得之前有帖子讨论过,while死循环的问题,你可以在坛子里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单片机类型和编译器都有关系吧。
记得之前有帖子讨论过,while死循环的问题,你可以在坛子里搜搜。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如果在Turbo C里面写程序,main函数不加while(1),执行完就直接退出了,但是Keil不会 ...

默认就隐含了这一个循环  应该就是跑飞了  PC乱了

网友I:
有的mcu主函数回循环有的不会

网友J:
坛子里至少两个帖子了 我见过的。好像有个圈圈的。computer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的mcu主函数回循环有的不会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坛子里至少两个帖子了 我见过的。好像有个圈圈的。computer00

好的

网友K:
也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定时器来实现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定时器来实现循环。

这个我不懂  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懂  能说一下原理吗

就是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用定时器定时唤醒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把主要代码放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完毕退出中断服务程序时重新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
msp430常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用定时器定时唤醒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把主要代码放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 ...

哦 这也许是msp430作为低功耗代表的原理啊  学知识了

网友L(2018-05-17):
自动循环的

网友M:
有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叫做“汇编语言”,每种CPU都有自己的一套,各不相同,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L:
keil里面主函数自动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