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vd显示问题

楼主(2014-10-17):
我之前在imx6q上实现了1366*768 ,1280*800分辨率的驱动。
都是只要在/drivers/video/mxc/ldb.c改分辨率就行了!
现在要实现一款1600*900的屏,发现在/drivers/video/mxc/ldb.c里改已经没反应了
貌似是分辨率太大需要双通道才能显示
请问一下,双通道显示怎么实现,需要改哪些地方的代码?另外uboot的bootargs是不是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板子是参考开发板i.mx6q-sdp板子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板子是参考开发板i.mx6q-sdp板子设计的?

是的!参考SabreSD!驱动1600*900的屏需要改哪些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板子是参考开发板i.mx6q-sdp板子设计的?

驱动1600*900的屏需要改哪些代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1600*900的屏需要改哪些代码呢?

楼主你好,关于移植LCD的驱动,建议你查看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

网友A:
如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楼主:
原来是在uboot里设置ldb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在uboot里设置ldb的值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