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解STM32 IO口无输出问题

楼主(2014-10-17):
如图,第三四位IDR无变化,ODR有变化,导致IO无输出高低电平。请教各问题出现在哪里?

GPIO口配置,如下。
void Motor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PB3和PB4引脚默认JTDO,NJTRST仿真功能引脚,如果要使用IO口,需要重定义功能。
首先要打开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然后重定义为IO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取消JTAG功能,重定义为IO

网友A:
不错啊, 自己找到问题了。支持一下。
GPIO 中就这几个脚默认是外设的,使用的时候确实要留意一下。

网友B:
解决了就好,有多余IO的话,最好不要JTAG相关的IO;
要不然调试的时候,经常切来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好,有多余IO的话,最好不要JTAG相关的IO;
要不然调试的时候,经常切来切去; ...

我用SWD接口调试的,其它的脚都是空的。

网友C:
支持一下!!解决就好!!!:)

网友D:
  我没仔细研究文档,STM32的SWD口的确有复用,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