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采集电脑VGA图像数据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各位好:

    不才最近遇到课题里面的一个难题,描述一下:
    1.  一台普通的X86电脑,windows系统,开机进入bois密码输入界面。但是不能使用这个电脑本身的键盘 鼠标。
    2.  需要有个设备,比如arm开发板,以某种方式连接上这个电脑,自动获取这个时候电脑的图像(比如现在这个bois密码输入的界面图像),判断这个时候是需要输入bios密码了。
    3. 开发板实现存储知道了密码,通过发送模拟键盘和鼠标的信号,把bois密码自动输入上去,回车,系统继续往下运行。
    4. 到了windows系统的开机密码,也类似处理。

    总结下来就是两个难题:
        1. 有没有技术方案,来获得电脑VGA,或者HDMI,接口输出的图像数据信号,并且能分析处理。
        2. 模拟鼠标和键盘信号,发送给电脑,让电脑能自动操作。

     这这几天搜了一下,VGA视频采集卡,是可以采集电脑的VGA图像的,但是都是保存成视频文件用来二次播放的。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可行性的技术方案?

网友A:
你到底想干嘛,有必要这么麻烦么?

网友B:
直线式思维要不得,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而且是**烦。
先说清楚你到底想干嘛,相关的条件又是什么。

网友C:
你可通过拦截键盘通讯数据,输入密码,回车等操作代码,而不用绕这么大个弯,搞死马曲线救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通过拦截键盘通讯数据,输入密码,回车等操作代码,而不用绕这么大个弯,搞死马曲线救国,哈哈.

谢谢啊。

但是客户就是对课题这么要求的,我们也是觉得有点BT。估计是批量IT维护工作之类的。
还望各位大牛能启发一些线索。

网友D:
学校的高科技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