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虚拟串口可以做成全功能串口吗?

楼主(2014-10-17):
STM32虚拟串口可以做成全功能串口吗?

  我的一个应用中需要用到RTS,CTS,DTR....串口控制线,可是ST 的虚拟串口Demo中,没有实现此类功能。
  我想知道的是:
  1. 是否可以实现?
   2. 是否有现成的例子呢?

Thx

网友A:
貌似不行吧  usb就2个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吧  usb就2个信号线。。。

USB转LPT并口打印线

网友C:
no。。。神马需求要做这个呢,,,~

网友D:
没有这个功能的,你的RTS,CTS需要接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E:
可以实现
没有免费例子

网友E:
全功能还应包含软流控

网友F:
当然可以,只要驱动支持

网友G:
那是需要协议的,不如用个外置的好

楼主:
我的应用需求是这样的:

   HOST一侧的串口都有各种被触发的事件,比如串口收到数据事件,CTS,DSR 信号发生变化事件,
   想在MCU一侧模拟制造一个CTS,DSR 信号发生变化事件来通知HOST.

   目前市售的USB-232芯片都具备这类功能,那么STM32的虚拟串口可以实现吗?
   还是需要专门另写Host驱动呢?仅在MCU一侧修改代码是否可以呢?

网友H:
USB 有标准的串行通信协议class—— CDC/ACM,这个协议的host端驱动一般是操作系统内置的,device端插上就可以被识别,各家 MCU 的虚拟串口例程通常都是基于 CDC/ACM 的。
但该协议的硬件流控只支持 DTR/DSR,而不支持 RTS/CTS
市售的 USB 转串口,都是采用的自定义协议,所以要提供 host 端的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实现
没有免费例子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