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转字符串 函数咋写?

楼主(2014-10-17):
又在网上找 没找到合适的????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比较好

uint16_t    zhuanhuan(char *,  char * , uint16_t length)
{

     return xxx;
}

大家手里有现成的函数 贡献一下 多谢。
执行效率高点最好   低点也无所谓。

嗨  脑袋有点生锈

多谢各位

网友A:
你是字符串转十进制还是十进制转函数哦

网友B:
转成ASCII码,最后加个0。。。

网友C:
最好用一个数组,返回数组指针和长度

a[0]= x/1000+0x30;
a[1]=x%1000/100+0x30;
....

网友D:
c标准库,itoa

楼主:
嗯  打算用vsprintf了。自己写太费劲了。
以前写代码从不用库因为misra这么讲的。 现在妥协了,

网友A:
// 整型数据转换成字符串格式
static void u16tostr(uint16_t u16_dat, uint8_t *str, uint8_t *u8_len)
{
    uint8_t i;
    uint8_t buf[5];
    uint8_t start = 0;
    buf[0] = u16_dat / 10000;
    buf[1] = u16_dat % 10000 / 1000;
    buf[2] = u16_dat % 1000 / 100;
    buf[3] = u16_dat % 100 / 10;
    buf[4] = u16_dat % 10;
    for(i=0; i<5; i++)
    {
        if(buf != 0)
            break;
    }
    start = i;
    for(i=start; i<5; i++)
    {
        *str++ = buf + 0x30;
    }
    *u8_len = 5-start;
}

楼主想要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 整型数据转换成字符串格式
static void u16tostr(uint16_t u16_dat, uint8_t *str, uint8_t *u8_len)
{

嗯 类似吧  不过你这个不够通用啊

要弄成两个 *,你的才一个星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 类似吧  不过你这个不够通用啊

要弄成两个 *,你的才一个星星

十进制数据用指针表示??????
你倒是给我表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