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求一款ModBus多主机方案的产品,多个主机访问从机

楼主(2014-10-17):
如图,需实现以下功能
多个主机(人机界面)同时访问一个从机(PLC),这个产品实现通讯控制,协调每个主机口对从机的访问,并分别返回从机的应答数据给相应的主机
网上找了很久,只有一家,卖的还比较贵;
想看看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自己做一块多机通讯的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多个主机(人机界面)同时访问一个从机,ModBus 并不具有多个主机访问从机的能力。
所以,应该有个网桥(或路由器),每个主机单独连接一个从机总线,并有一个主机总线连接多个从机。
网桥对多个从机指令进行仲裁,并转发获得仲裁的主机指令。协议处理还有点复杂哦

网友C(2014-12-23):
这个我做过 4个口的, 可以分配为主机模式,也可以分配为从机模式。

网友D:
公司名:深圳市点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产品:工业平板电脑、工业触摸一体机、车载平板电脑、工控机等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雪岗南路2号A栋4楼
企业类型:生产厂家
联系方式:王生   手机:13168044858   QQ:2097039286

网友E(2015-03-10):
用我的小玩意改一下程序即可!aneme.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