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芯片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4-10-17):
用的芯片的最高频率是402M的,想用PLL输出一个400M的时钟,稳定吗?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FPGA的标称最高频率是402M,那么实际设计时是不可以跑到400M的,所以这时候PLL是否可以输出400M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另外如果你想知道PLL输出的频率范围可以查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FPGA的标称最高频率是402M,那么实际设计时是不可以跑到400M的,所以这时候PLL是否可以输出400 ...

PLL的最高输出也是402M

网友B:
我一直超频使用啊,编译时把芯片等级提高一级,电路设计时把vccaux提高10%,vccint不用提高,这样可以稳定的把芯片提升等级了,当然还有别多办法,比起官方指标和编译后的时序,我已经稳定的超频25%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超频使用啊,编译时把芯片等级提高一级,电路设计时把vccaux提高10%,vccint不用提高,这样可以稳定 ...

量产也没有关系吗?

网友C:
有没有老化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