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交流伺服电机,A B 相信号检测疑问

楼主(2014-10-17):
:handshake
我的交流伺服电机安装:电机转轴链接一个档杆,电机垂直固定,电机旋转的时候,档杆上下移动,上下移动的过程中会碰到提前摆放的障碍物!
问题:1、电机碰到障碍物时,电机不能继续运动,驱动器显示电机转速为0,这是,A B应该没有脉冲输出了,但为什么我检测到的A B相信号还有脉冲输出呢?
      2、驱动器往往是DSP来做信号处理,是不是电机遇到障碍物停止时,本来就有哪些波形,只是通过软件把这些波形滤除了。

楼主:
祈祷大神到来

网友A:
自己做伺服驱动器还是用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伺服驱动器还是用伺服驱动器

自己用伺服驱动器

网友A:
电机停止时不会有脉冲过来,除非实在太烂的。另一贴里的那三种伺服我都在用,没有你描述的现象

网友A:
对了,有些驱动器能显示当前编码器位置,如果那数字不跳动,那就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B:
不能完全卡死的,对于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来说,肯定会有脉冲输出,但是不一定有速度,因为驱动器内部有速度低通,这种振动会被滤掉。
可以用通信线接到驱动器,观察当前编码器读数,应该是很小的跳变

网友C:
碰到障碍物你感觉是不动了,但是对于光栅尺或者线很多的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来说,它肯定一直有输出。这个是不用质疑的。是你自己分析问题不全。

网友D:
建议你把A,B,Z信号的定义搞明白了再做下一步的工作。搜一下光电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