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O IIC频率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因为用模拟IIC驱动一个液晶IC,结果一直不对,想试试用固件库来做的IIC会不会好一点,就在网上找了代码,但是在里面有2点没明白。
1,关于IIC频率的计算,官方的计算工具中有这么一段,我用的是8MHZ的晶振,倍频到48MHZ,那么这一行写8000还是写48000?

2.看别人代码中还有这么一句
RCC_I2CCLKConfig(RCC_I2C1CLK_HSI);//HSI 8MHz
如果我用的是固件库里面的SystemInit();函数初始化时钟,是不是就不需要上面的那一句了?

网友A(2014-10-17):
上面那句还是要加的,根据你的需要设置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句还是要加的,根据你的需要设置频率;

哦。那我晶振是8M,系统时钟是48MHZ,那I2C CloclSource Frequency 是多少?是8M还是4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