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做触摸开关,稳定性有些问题

楼主(2014-10-17):
最近用stm8s芯片做了一个电容触摸开关,在公司里测试没问题,想着拿去给客户演示一下吧,结果到了客户那按键居然按不动了,太丢脸了。拿回公司再测试,又是一切正常,于是抱着开关再去客户那边跑了一趟,去客户门店那条街的其它店铺测了一下开关,发现把开关接到不同的店铺(全是卖灯的),测试的效果都不一样,有的很正常,有的完全按不动,有的能按动,但灵敏性降低了。
去网上查了一下,说stm8s做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但也不知道是怎么个高法,我用的昂宝方案做的开关电源,后面还放了一个1117芯片做了二次稳压,有没有朋友用这个芯片做过触摸开关的产品?稳定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没处理好吧;
我们以前有些仪器,在深圳有些地方就是不稳定,客户那边很多接地线都不接的,交流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B:
ST的触摸按键不行, 触摸按键还是找专门的芯片吧。 Cypress的PSoC4性能应该是业界里很好的,还带MCU。 其他性能差一些的,就选台湾的品牌。

网友C:
用STM8S芯片,确实触摸对电源的要求很高,有点纹波都有很大的干扰的。

网友D:
触摸受电源干扰影响,一般都要从触摸算法解决,单靠外围加硬件电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专门做触摸IC的,有兴趣了解的话,加QQ2506653992

网友E:
电池可以考虑STM8L,不过STM8L,贵了快一倍了

网友F(2014-12-12):
灯具的电路板干扰非常大

网友G(2015-05-03):
深圳公司IC原厂,单通道电容式触摸IC-TW301,双通道IC-TW302,已经广泛用于家居,性能稳定可靠,欢迎咨询使用QQ:3247925842。
附件是TW301资料,供参考。

单键触摸IC

网友H:
稳定性受很多因素的印象,楼主可以自己研究下。。

网友(2017-04-14):
用STM8S003芯片做了款触摸产品,量产时发现个别容易受潮,受潮就失灵

网友I:
呵呵,还是你的思路没有考虑到各种情况,使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的稳定。我就是这样做的,已经批量出货

网友J:
这个受外界干扰?

网友J:
还是使用物理按键,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