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20电池 寿命5年吗?

楼主(2014-10-17):
CR1220 容量40mAH 用于MCU的RTC上,RTC掉电后,电流小于1uA,算的时间4.5年。是否可行?

网友A:
CR1220标称电压为3.0V,终止电压(end point voltage)为2.0V, 额定容量为40mAh,因厂家水平而异。随着新行业的要求,也有特殊改进的电池,其容量会很不一样,主要是改进其大电流的输出能力,如应用于闪灯或RF产品的。
CR1220保存期通常情况是1年寿命,如果生产厂家制造水平不高,或品质控制不好,其寿命会大大缩短。国内一线品牌的电池基本可保证这个寿命。如使用环境很理想(密封,常温,无水份等干扰)其寿命会进一步延长,可达3年。国内锂二氧化锰电池经过近几年的不断改进,性能已越来越接近日本电池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1220标称电压为3.0V,终止电压(end point voltage)为2.0V, 额定容量为40mAh,因厂家水平而异。随着新行业 ...

CR2032怎样呢?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2032怎样呢?请教了

CR2032容量200多mAh,工艺是相同的,所以要撑5年可靠性玄. 但有些电脑主板上coms保护电池撑5年的也很常见.可能是平时一直用小电流浮充关系吧.说是不可充电池,但实际效果还是有的.哈哈

网友C:
电池的寿命跟标准型号关系不大,材料和工艺才是决定因素,这个无法从标准型号上判别,必须去买专用的长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220标称电压为3.0V,终止电压(end point voltage)为2.0V, 额定容量为40mAh,因厂家水平而异。随着新行业 ...

1年寿命?不是根据实际的RTC的电流来计算吗?还是电池自身就只有1年保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年寿命?不是根据实际的RTC的电流来计算吗?还是电池自身就只有1年保质期。 ...

是的。一般的CR1220保存期是一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2032容量200多mAh,工艺是相同的,所以要撑5年可靠性玄. 但有些电脑主板上coms保护电池撑5年的也很常见. ...

了解了,多谢

网友E:
CR2032好些 看仪器使用寿命多长  容量大 续航也长

网友F(2017-08-24):
2032和1220的纽扣电池带rtc 大概寿命是多少?

电池达标使用正常的话,就要看RTC的功耗和工作频率,一般要求是3-5年的使用寿命。这两款还有ML可充类型,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

网友G(2017-12-27):
锂电池自耗低,不易坏,只要容量足够,见过有焊板上工作20年以上还正常的。

网友H:
楼主的这个算法是没问题,只要工作环境不要太潮湿,自放电不会很严重。
但是还要考虑电池的工作温度,如果是低温,比如0下,那电量会大打折扣。
如果设计使用寿命要4年,那么建议改用CR2032。

其实大家就看看台式机多长时间换主板电池就知道了,一般每天工作8小时的电脑,5年铁定不用换电池,很多合格的品牌机估计十年都不用换电池。

网友I:
如果要求可靠性,建议使用锂电池,10年寿命很容易。

网友J(2018-01-30):
1、储存环境对CR电池影响较大,理想环境为T22℃±2℃,ρw,max≤75%;
2、CR电池实际上在环境温度上是分型制造的,常规的温度一般在-20℃~+60℃,高低温的可以做到-40℃~+85℃,特高低温的可以做到-40℃~125℃;
3、CR电池在容量上也是分型制造的(这里不包括那些专做低容量的厂家),常规的像CR2032一般为210毫安,大容量可以220mAh,极限可以240mAh(COMSAN 劲道),放电电流常规最大峰值为10mAh,大电流最大峰值为>20mAh,根据COMSAN经验,最高为40mAh。
4、CR电池标准储存期为1年,是厂家针对客户方面售后责任所宣导的,材料特性2%内自放电完全可以实现,实际使用期限2-3年是没有问题;
5、CR电池在负载使用和不负载情况下储存存在区别,负载时产生放电电流,内部材料不会出现钝化,而单纯储存3-6个月,一般都会根据受环境影响和自放电情况内部锂片材料产生钝化现象(这是锂材料的特点,包括日系国产也包括聚合物锂电池等),出现钝化现象,可以用短路电流进行消除后使用。

网友K:
    需要设计成正常工作时不使用电池,比如用个4148隔离。。。

网友L(2018-07-19):
   劲霸王ML1220电池电子寿命 技术分析
ML1220 循环寿命
1: 电流0.1 mA且放电深度20%的情况下可循环800-900次
2: 充、放电电流 ≤0.1 mA 常温
3:标称容量: 18mah 常温条件下,以0.1ma电流放电到2.0V
4:标称电压: 3.0V 无负载
5:自放电率: ≤5% 常温常湿条件下贮存12个月
劲霸王ML1220 电子寿命 按照以上参数 结合产品实际功耗 可完全计算去产品的使用时间

网友M:
我买来的整版的纽扣电池,放着没用,包装都没拆开,过上两年拿出来用,已经没电了。

@cjseng :哈哈,一颗CR2032,4s店能卖到上百块,淘宝大概10块包邮5pcs,商店估计在一颗在20-30元,最重要后两种还不一定是真的。 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第一是纽扣电池水货,贮存性能不好,且本身电性能就不好。 第二种,电池长久不用,负极金属锂与电池内残留空气反应,即氧化生产一层很薄的氧化物,阻断了金属锂与正极反应,专业术语叫电池钝化,短路一下就好了
@力佳纽扣电池 :在我们当地一家文体用品店买的,价格是淘宝的10倍左右吧,坑人!
纽扣电池自放电率在2%,保质期大于3年,是不是在淘宝买的,淘宝很多水货

网友N:
理论可行,我用2032电池设计汽车遥控器的时候  待机功耗是5uA,容量是200mAH左右  所以只要你的电路没问题 同时板子干净 环境适中  理论上是可用那么久的

网友O(2020-04-02):
引用 网友F:
2032和1220的纽扣电池带rtc 大概寿命是多少?

2032标称220毫安时,ml1220是18毫安时,CR1220是38毫安时,2032的rtc基本供应商承诺是大于5年,剩下两款基本要看rtc的功耗,一般情况都是要求大于5年的使用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