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50 io口问题

楼主(2014-10-17):
   谢了一个简单的io口取反程序,用的b0口。0.5秒取反一次,只能运行十几次取反操作。结果运行一段时间后此io口电压一直是2V左右。
模拟功能,看门狗等都做了处理。实在没辙了。用pic好几年了,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void low_isr (void)
{

        if(INTCONbits.TMR0IF)
        {
                INTCONbits.TMR0IF = 0;        //Clear Timer0 overflow flag
                TMR0L += 40;                        //10ms timer
                jiffies += 10;
              a++;

        }
        if(PIR1bits.RCIF)
        ;

}
void mai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jiff=0;
        static unsigned int  adjiff=0;
        init_io();
        config_Time0();
    config_AD();
    //config_tm();

    //led_proc();

LATB= 0;
UCON= 0;
CMCON = 0;
   while(1)
   {

           ClrWdt();
        if(a>=25)
        {
                   LATBbits.LATB0 = !LATBbits.LATB0; //取反
                   a=0;
               }
            }

运行一段时间后LATBbits.LATB0 一直是2V左右,。而且重新上电都不行。

网友A:
TMR0L += 40;                        //10ms timer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想干嘛

楼主:
我得定时器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别提了。设计电路的忘了搞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