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是否可以采用指令:WDTCTL &= ~(WDTPW + WDTHO打开看门狗

楼主(2014-10-17):
FAQ 标题:一般使用如下指令进行看门狗停止: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那么看门狗打开是否可以采用指令:WDTCTL &= ~(WDTPW + WDTHOLD); //打开看门狗 ?
FAQ 正文:需要理解 WDTPW、WDTHOLD 的具体意思。这些都在头文件中的宏定义。WDTPW 为寄存器访问密钥,如果写入错误的密钥,会产生复位;WDTHOLD 为看门狗时钟关闭;寄存器 WDTTMSEL 选择看门狗是工作在定时器模式还是在看门狗模式,所以要打开看门狗应该 WDTCTL = WDTPW + WDTTMSEL;具体定时时间可以看头文件,头文件中都有注释。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活动已经结束了。热烈欢迎下次来参加活动,:handshake

网友A:
活动延期了,感谢支持

网友B:
这个没见过那个工程是这样用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