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time A 定时器输出模块中 EQUx 和 EQU0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17):
FAQ 标题:time A 定时器输出模块中 EQUx 和 EQU0 有什么区别?
FAQ 正文:捕获/比较器在比较模式时设置 EQUX 信号有差别:
当 TAR 的值大于或等于 CCR0 的中的数字时,EQUO=1
当 TAR 的值等于相应的 CCR1 或 CCR2 的值时,EQU1=1 或 EQU2=1
EQUx 和 EQU0 它们是用来控制输出单元的,软件中可以不用设置,由硬件自动触发。综上所述,EQUX 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是为了描述方便加上的一个名字。

网友A:
感谢分享。:handshake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啦,多注意下的吧。

网友C:
跟着学习啦,,很不错的分享讨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