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4-10-17):
那个新版本1.3.0固件库的总线使能函数是哪一个?

网友A:
神马意思,神马叫总线使能函数。。。。哪条总线?。。。找函数的话,随便找个例程就基本能看到啊~

网友B:
如果是内部总线,就没有使能的问题。如果是 FSMC 模块连接外部总线,那么和其他的外设的时钟控制函数是一样的。
由于 FSMC 外设在 AHB3 上

RCC_AHB3Periph_FSMC
使用 void RCC_AHB3PeriphResetCmd(uint32_t RCC_AHB3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网友C:
应该是FSMC初始化函数吧?

网友D:
在帖子堆里找找,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内部总线,就没有使能的问题。如果是 FSMC 模块连接外部总线,那么和其他的外设的时钟控制函数是一样 ...

但是我用这个写了之后说是未定义这个函数,我查了库函数源代码也没找到,我用的那个库函数是stm32cubef4版本是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