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tms28027最小系统板电路问题

楼主(2014-10-17):
我画了一块板子,就是用不了,查了一下,一个电源输出有问题,VREGENZ接地了,理论上VDD应该输出1.9V可是我的却输出2.3V肯定是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该怎么办?附上原理图。谢谢大神了

网友A:
你好  欢迎新朋友
你先把磁珠LB1断开看看    VCC输出是多少
如果还不是1.9V   那就看看LM1117的引脚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我也先看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