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和电池供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17):
本人做了块板卡,上面有可以输出报警的实时时钟,定时输出低电平。
用电池供电是一切正常,一小时报警一次,唤醒芯片。用稳压电源后就不会唤醒芯片,我觉得实时时钟也应该发出了报警,只是没有唤醒芯片。
所以问问论坛的朋友

网友A:
电压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相同吗

实时时钟的VCC在5V到5.4V,应该都是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B:
“我觉得实时时钟也应该发出了报警”,能证实一下吗?

是电源的纹波会导致问题吗?  是不是完全隔离的呢(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  我觉得稳压电源问题大(纹波或者地的问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电池电压相对更稳定;
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不太稳定,或者你的负载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导致无法唤醒;

网友D:
有很多不同,纹波不同,随着使用电压变化幅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实时时钟也应该发出了报警”,能证实一下吗?

是电源的纹波会导致问题吗?  是不是完全隔离的呢( ...

发帖是希望有个思路,我是写软件的,对这块比较浅。
我之前测功耗时,用电池和稳压电源时,电流相差也很大。做过电源的一个同事说因为稳压的地是大地,和电池不同。
所以出这个问题后,我也想弄清电池和稳压电压特性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相对更稳定;
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不太稳定,或者你的负载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导致无法唤醒; ...

我测了实时时钟芯片供电端口,板卡工作时确实是浮动挺大。
用电池供电时更加稳定

网友E:
这个只能说你用的稳压电源性能太差了。

网友F:
稳压电源干扰大。

网友G:
最好能先确定 能唤醒芯片的电压范围,然后在前端处理一下稳压电源的干扰。

网友H:
多峰,多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