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系列的PWM输出

楼主(2014-10-17):
各位请教个问题,TMS320F2802系列的PWM输出管脚能直接输出电压吗?需不需要外接积分电路转换?

网友A:
肯定不能直接输出电压的   但是他可以等效为电压
PWM波的占空比可以等效为电压值  是需要添加滤波电路的

网友B:
输出一定占空比的PWM波,要接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直接输出电压的   但是他可以等效为电压
PWM波的占空比可以等效为电压值  是需要添加滤波电路的 ...

什么叫做“可以等效为电压”?意思是PWM脚输出的是PWM方波?不是直接的模拟电压输出?一般需加怎样的滤波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做“可以等效为电压”?意思是PWM脚输出的是PWM方波?不是直接的模拟电压输出?一般需加怎样的滤波 ...

比如你的PWM波的幅值是3.3V    那么占空比为100%的话肯定是3.3V啊
然后如果占空比是0  肯定是0V
那么占空比在0%-100%之间  也就都对应一个0-3.3V之间的等效电压
当然只是等效而已   PWM波还是PWM波
你只需加一个LC滤波器   就直接可以看到等效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