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inux 中如何使屏幕旋转90度(已解决)

楼主(2014-10-17):
imx6+ linux 中如何使屏幕旋转90度,我用echo 4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显示有imx-ipuv3 imx-ipuv3.1: IPU Warning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这个错误,而屏幕没有旋转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版本是哪个?

楼主:
我使用的是imx6q ,BSP是前天从从官网上刚下载的。好像freescale论坛上也有的过此问题,只是一直没人解决,是不是freescale不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imx6q ,BSP是前天从从官网上刚下载的。好像freescale论坛上也有的过此问题,只是一直没人解决, ...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使用的官网的那个Ubuntu的文件系统吗?

网友A:
楼主在的吗?你帖中的command 中多了个/ 符合,你去掉后试试。

网友A:
我今天试了一下,使用官网自带的Ubuntu系统和u-boot ,uImage,echo 1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可以旋转180度。

网友A:
90度我试了没有反应。不知道楼主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Demo images?

楼主:
hi all,
我命令那个问题,我去掉/,还是老样子,这个应该没错。
我用的是官网上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没加ubuntu 。我们准备加入qt.
旋转180度是可以的,我也试过。要为什么90度就不行。一直想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all,
我命令那个问题,我去掉/,还是老样子,这个应该没错。
我用的是官网上的L3.0.35_4.1.0_130816_sou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要实现播放时候旋转还是要整个屏幕都旋转的呢?

楼主:
我们希望是整个屏幕旋转,显示和播放,因为我们安装的时候是竖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希望是整个屏幕旋转,显示和播放,因为我们安装的时候是竖屏.

楼主你好,这边帮你确认过了,你使用Linux BS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的话,默认的Linux BSP 支持180屏幕旋转,其他的角度是不支持的。另外关于video的播放和图像的显示是支持90度,180度,270度的旋转的,这个在unit_test中有命令可以使用的。

网友A:
如果你想使得屏幕旋转建议你可以使用android BSP。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我上android的系统,还是只是用android 的linux 内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我上android的系统,还是只是用android 的linux 内核?

你可以试一下android的BSP,使用android的界面。

网友A:
我今天也在我们这边的开发板上帮你试一下android的旋转情况。你可以考虑一下先。

楼主:
这个不用试了,android下面,旋转我们都用过。因为android的启动时间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才要更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试了,android下面,旋转我们都用过。因为android的启动时间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才要更换的。 ...

这样子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解决,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楼主:
还没有解决的啊.,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一直卡在这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的啊.,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啊,一直卡在这里呢。

楼主你好,如果使用Linux BSP 的话也就是可以实现180度翻转。至于90度的话,是不支持的,所以这里还是建议你使用android BSP。

网友B:
我们用yocto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是双IPU的话倒是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支持到旋转90度,单IPU改完就不能放视频了。。
x11可以很简单的旋转,用的纯软件的方式,效率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yocto项目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是双IPU的话倒是可以通过修改驱动支持到旋转90度,单IPU改完就不 ...

请问双IPU(imx6Q)下,您是修改的哪个部分的code来support 90和270的rotation呢?
我看了下imx6Q的手册,IC模块是不support 大约1024x1024的rotation的,IRT貌似也不行。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楼主:
还没有解决,问题头大的。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D(2015-12-0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android的BSP,使用android的界面。

你好,我用的IMX6_KK442_100_ANDROID_SOURCE_BSP,开发板上边输入命令只能180度翻转,请问这个BSP不支持90度旋转吗?

网友E:
qt应用程序加参数是可以反转90,180,270的.....

网友F(2016-01-07):
我也是3.0.35+kk4.4.2,
busybox echo 2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不能旋转
请问怎么旋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版本是哪个?

您好,能否帮我看下这个问题?在Uboot显示自定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id&typeid=312

谢谢啦!

网友H(2017-05-02):
IMX6 + android 如何使屏幕旋转180度?在BSP中修改, 不是在APP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