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连接器,大小端识别不同

楼主(2014-10-17):
本人用C6416,用CCS3.3加510plus识别是小端,用CCS5加XDS100V2识别是大端,而硬件实际配置的是小端模式,不知为何,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为什么识别成大端  就不好说了
在build option下应该是可以改大端还是小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