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极管总是烧坏

楼主(2014-10-17):
如图,这个图是正确的吗?实际中用Y2(SS8550)代替BC369,但被击穿(贴片三极管表面烧出一个小孔)。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方波即PWM。如图,通电后,三极管总是被烧掉,觉得应该是接通时瞬间电流过大,但如果在发射极串联一个电阻,灯泡则不会亮,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方波,可以控制灯的亮灭和明暗程度,如果把PNP换成NMOS是不是更合适,目前手里有的NMOS为60V,8A(开启电压1.5V—2.5V)和100V,32A(开启电压2V—4V)的,因为G极接信号发生器,所以会不会开启电压不够。请帮忙给出具体方法。

网友A:
坏的话,应该是三极管闭合的瞬间,电机的电流太大,把管子给烧了;
电机2端并个续流二极管吧;

发射级串个电阻;
三极管的功率选大点;

网友B:
估计处放大状态。
直接换个NPN低端控制,没必要高端控制。
另外,八百多mA就不要考虑用8550这种小管子了,换个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话,应该是三极管闭合的瞬间,电机的电流太大,把管子给烧了;
电机2端并个续流二极管吧;

十分感谢。那如果把PNP换成NMOS是否要好一点?现有NMOS  SI4436DY(60V,8A)。
而如果仍按图接,在发射极串个电阻,灯泡不会亮。就是想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控制灯的亮灭和明暗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处放大状态。
直接换个NPN低端控制,没必要高端控制。
另外,八百多mA就不要考虑用8550这种小管子了, ...

十分感谢。那如果把PNP换成NMOS是否要好一点?现有NMOS  SI4436DY(60V,8A)。
而如果仍按图接,在发射极串个电阻,灯泡不会亮。就是想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控制灯的亮灭和明暗程度。

网友B:
用60V的NMOS可以。
MOS管放下面。

网友C:
楼主不妨换个功率大点的三极管,还要有一定的散热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0V的NMOS可以。
MOS管放下面。

像图中这样接可以吗?将图中的NMOS换成60V,8A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谢谢,试了,灯不亮。这学期刚开始学习模电,还需努力。

网友D:
用n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mos管吧

嗯,用了,试了,但灯不亮

网友E:
12V10W的灯泡都热态电流800mA,冷态电流肯定翻倍了,8550肯定承受不了。
4K的限流电阻仅能提供约1~2mA的基极电流,8550的放大倍数基本也就100左右了,不能进入饱和状态。
以上仅为日常经验积累的估测值,不承担因此引起的技术纠纷。
另外最后那张图里的电流度数有疑问,VCC==12V,R=4K.   I=U/R=12/4000=0.003A,怎会得到7.791mA的呢?

冷态只有几欧!…能不烧吗?…

网友F(2017-02-17):
引用 网友E:
12V10W的灯泡都热态电流800mA,冷态电流肯定翻倍了,8550肯定承受不了。
4K的限流电阻仅能提供约1~2mA的基极 ...

!学单片机、嵌入式、模拟、电源……就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