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erialCRT串口仿真软件怎么显示输入的命令

楼主(2014-10-17):
我在使用SreialCRT的时候,发现我输入的串口命令在窗口上不显示,感觉很不方便。

如上图,

在+ERR=-1    +ok之前我都有命令的,但是显示不出来

下面的AT+WMODE还是我打开模块回显示功能才看到的,这样感觉很不爽

怎么样能把我的命令也显示出来,

就是把我发送的数据也显示出来,

网友A:
建议楼主用win自带的超级终端,可以显示输入输出。
我之前也用过CRT的串口,感觉不怎么好,输入的命令显示不出来,但是楼主可以把输入命令窗口调出来,于下半部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