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问:限流电抗器

楼主(2014-10-17):
有一个 48V 的锂电池。为了保护它,想给它串一个  限流电抗器。比如,把最大电流限制为50A。不知道能买到这样的东西吗?谢谢!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电池 给 一个电机驱动器 供电,上电的时候 经常 跳电,但真正运行起来就好了。所以我估计是驱动器里的电容导致的。因此我就希望有个东西,能在充电这一瞬间限流。
不知道限流电抗器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电池 给 一个电机驱动器 供电,上电的时候 经常 跳电,但真正运行起来就好了。所以我估 ...

限流电抗器应用于交流场合,由感抗产生限流作用,直流场合阻抗很小.
你的情况可串只适当的电阻解决.

网友B:
用限流的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抗器应用于交流场合,由感抗产生限流作用,直流场合阻抗很小.
你的情况可串只适当的电阻解决. ...

我就是希望在给电容充电的瞬间限流,然后就不要限流了。而充电瞬间,是不是交流呢?
如果串电阻,恐怕会影响驱动的工作状态 啊。相当于卡住了驱动的脖子,降低了它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限流的电子开关

拜托你仔细看看,我只是想控制电流,并不想跳电。加电子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拜托你仔细看看,我只是想控制电流,并不想跳电。加电子开关有什么用? ...

拜托你仔细看看
电子开关也可以控制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希望在给电容充电的瞬间限流,然后就不要限流了。而充电瞬间,是不是交流呢?
如果串电阻,恐怕会 ...

网友D:
老T已经很明确了,楼主怎么老抱定“限流电抗器”,似乎有这么个商品似的
最可靠就是串R,最实际就是串NTC

楼主:
T叔所说的“软启动”正是我所要的。但是我想买现成的。

楼上叔的NTC可能更适合你——说出你的额定负载,帮你选个型参考

网友E:
串电抗器也有用,限制电流上升率。

网友F:
加个大电流的电感,上电瞬间,电流只能慢慢增加,这样控制器电容就能充电至正常状态。为了避免电感与电容构成振荡,产生冲击电压,就在电感两端并人大功率的低阻值的电阻,平时不工作,在上电瞬间,电阻起阻尼作用,吸收冲击功率。
电感及电阻值,自己一个一个测试,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耐压要高点。

网友G:
NTC
或者电子开关、继电器 + 个电阻 构成个限流电路,自己计算下时间常数。。

网友H:
曾经在某款锂电池当中发现一个20A的快熔,这个楼主不妨以此类推一下

汗,俺敢说你保证没仔细看···楼主要的不是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曾经在某款锂电池当中发现一个20A的快熔,这个楼主不妨以此类推一下

能否说下啥型号?貌似有需求

网友I:
NTC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