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种方式的供电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17):
如图,220V交流电经过双9V-3瓦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经过7809,7909输出正负双电源为运放供电,从正电源9V取电经过LM317调整得到5V为单片机供电,9V经过3.3V稳压管得到3.3V,暂时没有接负载,因为要用到单片机内部的ADC,参考电压为供电电压,用7805稳压电压不太稳定,所以选用LM317。我想问下大家,这种双电源供电,两端负载不平衡,能否得到稳定的电压(用电部分的功率远小于变压器功率)?
我板子做出来后,发现打开负载,LM317只能提供4.3V左右的电压,无论怎么调整电位器。而且会把+9V拉低到4.6V左右,断开负载,LM317可正常使用,用万用表测量电流,5V侧的负载电流为270mA,没有超过7809和LM317的最大负载电流,运放还没有接输入,为何会出现拉低电压的现象?用表测量整流桥的正负输出,发现正极电压为7V左右,负极电压为13V左右。电源和地之间无短路。测量电阻为800多Ω。我想问下问题出在哪儿?是不是9V的变压器电压太低,整流滤波后无法从7809正常稳压。还是这种双电源单侧取电的方式不可取。最后请问下大家,如果电路里需要正负电源为运放供电,又要5V为单片机供电,哪种方案比较好一点,在线等回答,谢谢!

网友A:
严重怀疑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B:
变压器功率不够,9v电压低12V,7809输出端加220UF/16V电容和104

网友C:
LZ应选用双12V变压器。另--3.3V端稳压管耗电流570mA(估算),电阻取值是否合适?

网友D:
楼上各位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