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一次传输数据超出端点最大数据

楼主(2014-10-17):
如果主机要发送的数据超过端点的最大数据,需要2次传输,正确的传输方式应该是
1.OUT Data0 ACK; OUT Data1 ACK?还是
2.OUT Data0 Data1 ACK?呢
第一种需要2个OUT事务
第2种只需要1个OUT事务,能不能这样传输?
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A:
是:1.OUT Data0 ACK; OUT Data1 ACK
除实时传输外,其他传输都是一包数据一个应答

楼主:
到底哪种是正确的呢?

网友B:
这里有一份带实例的讲解,感觉比官方的规范容易懂:

网友C:
主机只要一条命令就可以取到大块数据,数据拼接的细节是驱动层实现的。1的效率太低,应该是2,固件只要判断端点是否被主机读空了,空了你就发剩余的数据,全部发完发结束标记。68013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机只要一条命令就可以取到大块数据,数据拼接的细节是驱动层实现的。1的效率太低,应该是2,固件只要判断 ...

usb spec上有详细的图
是1
固件如何做,需要看你选什么样的usb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