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_DSC56800E_8.3_Special】win7 64 安装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4-10-17):
【CW_DSC56800E_8.3_Special】win7 64 安装出错?

提示RAM 小于0MB ,要大于128MB ,win7 32可以正常使用,联系飞思卡尔,建议用xp mode ,可是虚拟系统插仿真器没有提示安装系统,也是无法使用。

我只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 烧录程序到主板。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DSC工程师,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CodeWarrior 8.3可以在Windows7-64bit上安装运行,但是安装完后需要更新下CCS。 如果你只是使用56800E Flash Programmer的话,不需要安装CodeWarrior.

网友B:
56800E Flash Programmer可以从这里下载:

http://tinyurl.com/2783tpx

56800E Flash Programmer有多个版本,其中Stand-alone 版本 在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Programmer下面可以找到:
-------------------------------------------------------------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 Release date: 11/11/2009 SizeK: 9,738Kb Rev#: 1.2
Size (K): 9737 Format: exe Rev #: 1.2 Modified: 11/11/2009
-------------------------------------------------------------

网友B:
在Windows 7-64bit上安装完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后,也需要更新CCS。 更新方法可以参考这篇应用笔记: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app_note/AN4338.pdf

CCS更新包太大,26M,上传不了,请在Freescale官网上新建一个servcie request吧,这样我就可以把CCS传给你了

网友C(2015-04-16):
太好了,终于看到比较好的方案了!

网友D(2016-04-14):
新的地址: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