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和充电事宜

楼主(2014-10-17):
青年汽车集团历时6年研发出了纳米碳锂电池,中兴通讯研发出来的无线大功率快速充电系统,可以实现无人值守充电。如果青年汽车与中兴通讯联手,中国将很快完成燃料汽车向电动汽车的切换。电动汽车依靠的不再是燃料发动机而是电动机,中国拥有成熟的技术,电动汽车将是中国汽车行业腾飞的一个转折点。
    从技术角度分析是这样?

网友A:
“无线大功率快速充电”这个俺表示怀疑,效率有多高?

“青年汽车集团历时6年研发出了纳米碳锂电池”
是真的?据俺所知,老美研究多年,似乎至今也没实现纳米级可充电电池的半产业化。

网友B:
中国能做个硅-锂离子电池就不错了。。

网友C:
如果中国人踏实一些,做出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怕只怕不务实!

网友D:
电动汽车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技术问题很多,个别突破不等于整体问题的解决。

网友E:
电池的衰减性能是否得不到补偿?

网友F:
中兴通讯研发出来的无线大功率快速充电系统??
都查不到 就一篇忽悠**
真正有实力 得数据 实物说话

网友G:
这两项都是吹牛X,根本没有成功

网友G:
青年新型动力电池公交车用4分27秒便可完成充电,续航里程则达200-300公里,充电次数则达到了10万次,相比普通锂电池2000次左右的充电寿命有很大优势。而目前青年集团已开发电电混合动力(电动+燃料电池)、油电混合动力、纯电动等多项新能源技术。

------------------------------
按照能量守恒原理,能让公交车行驶200-300公里,得多少能量?5分钟内充满得多大电流?

网友H:
吹什么大牛呢?跑300公里需要80KWH电量,4分27秒充入这个电量,考虑极化电压及充电损失,电网至少要提供120KWH电量,功率将达1620KW。按600V充电电压计,电流2000A左右

网友I:
到底是不是真的,扯的到是很牛X。。。。。。。。

网友J:
11楼要小心了,秘密都被你泄露了

网友K: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