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求教,用ATtiny13和74LS164控制数码管控制程序

楼主(2014-10-17):
新入门,实在弄不了,请大家指导一下,用ATtiny13和74LS164来控制一个8段共阳数码管,脉冲什么的该怎么写?还有位运算,好晕啊:Q:Q:Q

楼主:
网上的资料都是51的,AVR的找不到:L

网友A:
最土的:用IO模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土的:用IO模拟嘛

#include<iot13Av.h>
#include<AVRdef.h>

/************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for (a = 0; a < i; a++)
        {
                for (b = 1; b; b++);

                }
}

unsigned char n,k,e;
unsigned char x[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段值*/

void clk_pb0(unsigned char m)
{
DDRB=0Xff;
PORTB=0Xff;
n=x[m];
for(e=0;e<8;e++)
{
k=n&0x01;
PORTB&=~BIT(0);
if(k=0)
{
PORTB&=~BIT(1);
}
if(k=1)
{
PORTB|=BIT(1);
}
PORTB|=BIT(0);
n>>=1;
}
}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int l;
for(l=0;l<10;l++)
{
clk_pb0(l);
delay_ms(1000);
}
for(l=8;l>0;l++)
{
clk_pb0(l);
delay_ms(1000);
}
}
}

写了个ATTiny13的程序,为什么不亮的啊,线没接错,求解哪里出错了:L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for (b = 1; b; b++);
这是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