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 4.3寸液晶屏转接板出炉

楼主(2014-10-18):
友情链接(7寸屏):https://bbs.21ic.com/icview-804160-1-1.html

此次我们使用型号为AT043TN24_V1的4.3寸液晶屏设计转接板,
PCB文件、原理图、及相关资料公开如下,

楼主:
注意:
这次的液晶屏采用了背光升压电路(尚未测试),
使用MC34063A芯片,电压有5V升至20V!

@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
这次的液晶屏采用了背光升压电路(尚未测试),
使用MC34063A芯片,电压有5V升至20V!

背光电路是通过PWM控制的吗    电压需要20V吗
我使用过的一般是0.3-1.8左右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   哈哈   牛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电路是通过PWM控制的吗    电压需要20V吗
我使用过的一般是0.3-1.8左右
...

手册上给出的值,标称电压是19.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分享   哈哈   牛X啊

过奖了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谢谢小灰灰!

网友A:
代码   转接板要不赞助一下    搞个活动啊
可以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   转接板要不赞助一下    搞个活动啊
可以通用吗

这个···
我没意见

通用??你直哪方面啊??
板子上都是外设都是通用!
只有4.3寸跟7寸的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
这次的液晶屏采用了背光升压电路(尚未测试),
使用MC34063A芯片,电压有5V升至20V!

4.3寸的背光电路要采用升压到30V才好用,因为有的的TFT背光是8*3.2V=25.6V,担心你20V驱动有问题,推荐背光驱动芯片有RT9293、ICN1506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寸的背光电路要采用升压到30V才好用,因为有的的TFT背光是8*3.2V=25.6V,担心你20V驱动有问题,推荐背 ...

20V是手册上指定的,屏幕型号也是固定的,
而且具体的输出电压值可以通过调整参数进行更改。
关于芯片,主要还是考虑成本,白来就是走的平民路线吗!

你又没量考虑什么成本!

网友D:
支持个!做得很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V是手册上指定的,屏幕型号也是固定的,
而且具体的输出电压值可以通过调整参数进行更改。
关于芯片, ...

看你用的AT043TN24_V1这个型号的液晶屏就知道你是土豪了,这个型号的屏贵,这样的价格差都可以买好几个背光驱动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的AT043TN24_V1这个型号的液晶屏就知道你是土豪了,这个型号的屏贵,这样的价格差都可以买好几个背 ...

那个屏淘宝上40左右,不贵啊!
第一版那个7寸屏100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个!做得很赞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屏淘宝上40左右,不贵啊!
第一版那个7寸屏100多呢!

40RMB还不贵?7寸还100多?找我 测试的话我提供样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RMB还不贵?7寸还100多?找我 测试的话我提供样品你

你那儿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0RMB还不贵?7寸还100多?找我 测试的话我提供样品你

:lol赞助几块,搞个活动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助几块,搞个活动如何?

支持,用4.3寸还是7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儿还便宜!!

绝对优势,老兄,我们可是工厂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用4.3寸还是7寸的?

都可以啊。QQ号多少?详谈
叫着版主  @zhangmang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用4.3寸还是7寸的?

7寸的是AT070TN83这个可不便宜个啊!
4.3寸的还好,不过我还没做测试!

网友E:
给力给力啊!代码兄

网友:
厉害!大神都是怎么炼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7寸的是AT070TN83这个可不便宜个啊!
4.3寸的还好,不过我还没做测试! ...

代码  告诉我硬件成本啊     咱们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力给力啊!代码兄

谢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那儿还便宜!!

代码哥赞助一点,搞点活动啊!我需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代码哥赞助一点,搞点活动啊!我需要一个

7寸屏正在搞活动!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7寸屏正在搞活动!可以关注一下!

么问题,么么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么问题,么么哒

楼主:
考虑过成本,如果是批量成本完全可以控制在70以内。
但如果是个人DIY那可能会翻2-3倍!但整体要比淘宝上卖的便宜!
@dong_abc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成本,如果是批量成本完全可以控制在70以内。
但如果是个人DIY那可能会翻2-3倍!但整体要比淘宝上卖 ...

DIY嘛,怎么方便怎么来,精力用在关键点上。 玩出花样才爽嘛...
建议在整个7寸版的。
4.3寸玩两天就没意思了,7寸屏看着大气,可玩性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Y嘛,怎么方便怎么来,精力用在关键点上。 玩出花样才爽嘛...
建议在整个7寸版的。
4.3寸玩两天就没意 ...

看来你没关注我在TI DSP的帖子!
一开始就是整的7寸屏,而且整了两版!
这个4.3寸版是后来又补充的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