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5509画图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我用TFT画图,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程序如下:
for(i=0;i<N;i++)
            {
                 x1[i].real=sin(2*PI*10.8*i/40)+sin(2*PI*11.75*i/40)+sin(2*PI*12.55*i/40);
                 x1[i].imag=0;
            }
        for(i=0;i<(N*M-1);i++)
                        draw_LINE(i,y11[i]+240,i+1,y11[i+1]+240);
            for(i=64;i<256;i++)
            {
                 x1[i].real=0.0;
                 x1[i].imag=0;
            }
            这样可以画出图来。

for(i=0;i<N;i++)
            {
                 x1[i].real=sin(2*PI*10.8*i/40)+sin(2*PI*11.75*i/40)+sin(2*PI*12.55*i/40);
                 x1[i].imag=0;
            }

            for(i=64;i<256;i++)
            {
                 x1[i].real=0.0;
                 x1[i].imag=0;
            }
            for(i=0;i<(N*M-1);i++)
                        draw_LINE(i,y11[i]+240,i+1,y11[i+1]+240);

这样就画不出来了。

纠结了很久了,查不出问题来。
请大神给看看,谢谢!

楼主:
complex x1[256];
float y1[256];
int y11[256];
我把数组换成全局变量就好啦,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个人觉得画不出来的原因是
你如果将for(i=64;i<256;i++)
            {
                 x1[i].real=0.0;
                 x1[i].imag=0;
            }
放到画线前面  那么通过第一个for循环存入x1[i].real的波形数据被全部写0了
也就没数据了   接下来再 draw_LINE(i,y11[i]+240,i+1,y11[i+1]+240);
时就全部是0了

楼主:
不是的,版主。
for(i=64;i<256;i++)
这是从64到256
而且draw_LINE(i,y11[i]+240,i+1,y11[i+1]+240);
画图用的是y11,不是x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版主。
for(i=64;i

解决了 吗

楼主:
没有。用局部变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