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USB RxFIFO的地址在哪里

楼主(2014-10-18):
看了文档RM0090只看到了设置RxFIFO大小的寄存器OTG_FS_GRXFSIZ,没有找到起始地址在哪里,看到了一个Rx起始A1=0地址固定为0,不太明白含义。
收到的数据应该从哪里去读取?谢谢!

网友A:
RX FIFO共用1个,默认在fifo的偏移为0,这个FIFO是在一个dedicated ram里面,用户可以不用关心,
读DFIFO寄存器到你的应用buf里即可~

楼主:
谢谢!
”读DFIFO寄存器到你的应用buf里即可“,这句话怎么理解?
比如RX FIFO里面有10个数据需要读取到应用buf里面,前面的地址怎么弄?
是这样吗?可以通过一个寄存器(OTG状态读取和出栈寄存器)获取Rx FIFO这个地址,这个地址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读DFIFO寄存器到你的应用buf里即可“,这句话怎么理解?
比如RX FIFO里面有10个数据需要读取到应 ...

我的意思是只要去读,写DFIFO就可以了,
看代码+手册,呵呵~

楼主:
这个代码吗?stm32cubef4.zip?里面信息很多,不知道具体看那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 FIFO共用1个,默认在fifo的偏移为0,这个FIFO是在一个dedicated ram里面,用户可以不用关心,
读DFIFO寄 ...

我曾经发贴问过这个问题,usb2.1库中接收fifo都是在DFIFO0处读取  相当于只用了一个rx fifo地址
但是   参考手册对dfifo的分配,每个通道都对应一个DFIFO寄存器进行读写
实际和手册出现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发贴问过这个问题,usb2.1库中接收fifo都是在DFIFO0处读取  相当于只用了一个rx fifo ...

指的是F1还是F4呢,我看的是F4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F1还是F4呢,我看的是F4的手册~

啊呀  忘记说明了  是f1的  你在手册上看到是只有一个rx fifo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呀  忘记说明了  是f1的  你在手册上看到是只有一个rx fifo吗

The OTG peripheral uses a single receive FIFO that receives the data directed to all OUT
endpoin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e OTG peripheral uses a single receive FIFO that receives the data directed to all OUT
endpoints ...

我看了下F1系列也有这句话,但是TxFIFO也是一个FIFO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读取rxFIFO总是从DFIFO0处读取,而txFIFO确实从DFIFO[通道号]读取

好久没有搞这个usb了,不用的话都快忘记的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F1系列也有这句话,但是TxFIFO也是一个FIFO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读取rxFIFO总是从DFIFO0处 ...

可以看一下FIFO那张的图。。。

网友C:
程序里面在usb_conf.h文件里面 F1和F4不一样的,F4是可以otg的

网友B(2015-04-15):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面在usb_conf.h文件里面 F1和F4不一样的,F4是可以otg的

我用的是f105
st买的几个ip,程序基本能通用,我用过usb和emac,不知道can是不是也能通用(手册没有说can也是买的ip)
发现emac的程序,107的基本无缝用到207的,我估计407也不会有啥问题
所以从此推论,我估计105的usb程序照样可用在f2和f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f105
st买的几个ip,程序基本能通用,我用过usb和emac,不知道can是不是也能通用(手册没有说can ...

otg的这几款芯片的例子大同小异,放在一个工程里面的,define不同而已。我之前做过F2到F4的,没什么问题,没用过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