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C是如何导致开关加速的???????

楼主(2014-10-18):
(图片)

网友A:
电容充放电,两个方向刚好相反,你小心看看

网友B:
这图,几百pF也画个电解电容???
楼主能否说下哪儿来的资料?作者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几百pF也画个电解电容???
楼主能否说下哪儿来的资料?作者是谁? ...

网上下的~我就觉得看不懂~能给我分析下么~

网友C:
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2端电压瞬间短路;

网友D:
同求原理
感觉没什么用啊
vin上升c上电压上升到vin
当vin停止输入c通过rb放电
怎么提升速度了?

网友E:
很简单啊,高频是电容相对于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啊,高频是电容相对于短路啊。

能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啊,高频是电容相对于短路啊。

这和交流有什么关系么
看起来是直流控制的
三极管当开关管用

网友E:
控制信号在跳变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候,上升或下降沿不就相当于高频信号吗??或者是高速信号吧。  上升沿时间越短,相当高频分量越大,电容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和交流有什么关系么
看起来是直流控制的
三极管当开关管用

控制信号在跳变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候,上升或下降沿不就相当于高频信号吗??或者是高速信号吧。  上升沿时间越短,相当高频分量越大,电容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控制信号在跳变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候,上升或下降沿不就相当于高频信号吗??或者是高速信号吧。  上升 ...

哦明白了用电容旁路了那个电阻

网友F:
取值不当,容易把三极管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么~

这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高电平时高电平直接加到BE结,快速导通,一旦充满电,BE结电压为0,提前截止,至于什么时候截止就看你选的电容值了,时间常数是多少等等,这个电路跟上电复位电路差不多,把BE结换成电阻不就是上电复位了,基本原理差不多!

网友H:
我的理解是控制信号在跳变到高电平时,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就相当于短路,直接加到BE结,快速导通,一旦充满电,电容就相当于开路,三极管一直维持导通;同样,控制信号跳变到低电平时也一样
仅供参考!!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