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时钟

楼主(2014-10-18):
请问:STM8S 时钟分频寄存器(CLK_CKDIVR)介绍到
fCPU  fMASTER  fHSI  主时钟与CPU时钟的区别?各做什么用?
譬如我用内部16M,内部时钟分频2,cpu分频2,那计时器根据什么频率计算?还有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A:
路过,,还请大侠帮助呀!!!1

网友B:
一般 函数跑动按主分频 /分频数 来计算的, 类似于定时器 或者串口通讯,它还有自己的预分频器  然后又要 另外除以 预分频数 就行,我也是新手,我这样子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 函数跑动按主分频 /分频数 来计算的, 类似于定时器 或者串口通讯,它还有自己的预分频器  然后又要  ...

:lol说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