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AP15W413AS如何替代STC15W408AS

楼主(2014-10-18):
我用STC15W408AS写程序,使用到了AD,EEPROM。结果程序超出了8k,现在用IAP15W413AS替代,才发现,不能简单替代。IAP15W413AS没有专用的EEPROM,悲催。我对IAP理解不透,STC官网也没有范例,在这里请教了,有简单范例就更好了,在此谢过。谢谢!

网友A:
您好,IAP的EEPROM与flash在一起的,需要自己划分,

楼主:
谢谢您!看了几遍这个数据手册,关键是怎么划分呢?难道就是采用这些命令来在一个区域擦除,然后写进数据了,这样就划分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了几遍这个数据手册,关键是怎么划分呢?难道就是采用这些命令来在一个区域擦除,然后写进数据了 ...

您好,划分的就是您自己在程序里命名,地址哪里到哪里为FLASH区域,往后就是EEPROM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划分的就是您自己在程序里命名,地址哪里到哪里为FLASH区域,往后就是EEPROM的区域 ...

谢谢您。今天看了几遍数据手册,已经学会了,谢谢!

网友B(2015-09-11):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今天看了几遍数据手册,已经学会了,谢谢!

楼主是怎么分和读写数据的,能否教教的? 我也在用的

网友C: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对这些内容有详细的介绍与快捷的使用方法。

若有需要,可加群进一步讨论,QQ群(STC51-STM32):324284310,验证信息:STC单片机或51单片机。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分和读写数据的,能否教教的? 我也在用的

就是根据地址来写,程序占用的空间不能大于你存储的空间。

网友D(2016-03-16):
你把原来写到EEPROM的数据在程序里面定义成 char code 类型的数据就可以了。
访问方式就和普通数组变量一样就行。不需要用读取EEPROM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