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好心人帮帮我!。。关于STC15f104E,想使用普通通用型红外遥控

楼主(2014-10-18):
在网上购得STC15f104E,想使用普通通用型遥控器来控制P3.0上的一个LED发光管亮和灭,就是不能实现,请大家帮助我一下,发一个C语言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遥控器都有例程的吧?晶振多少兆?改变延时。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外部中断有问题,不能解码红外,先换个芯片吧

可以红外解码,用定时器中断!: 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15系列只用一个定时器的红外接收程序.rar

网友C:
没问题的,STC的官网上就有一个红外遥控的例程,可以使用任何IO口来接收,下载下来根据自己的应用改一下就行了。我用这个例程做了不少小玩意了,很可靠。

网友D:
可以红外解码,用定时器中断!: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15系列只用一个定时器的红外接收程序.rar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外部中断有问题,不能解码红外,先换个芯片吧

可以红外解码,用定时器中断!: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USER-CODE/STC15系列只用一个定时器的红外接收程序.rar

网友E(2015-01-07):
要接收芯片啊

网友F(2018-05-17):
这个芯片不好用,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