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F2812烧程序时总是出现关于const的警告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F2812烧程序时总是出现关于const的警告warning: no matching section,下面是我的CMD文件的关于const的部分,求解
   .const:        load =         FLASHB PAGE 0, run = RAML0L1 PAGE 1
        {
            /* Get Run Address        */
            __const_run = .;
            /* Mark Load Address*/
            *(.c_mark)
            /* Allocate .const        */
            *(.const)
            /* Compute Length        */
            __const_length = .-__const_run;
        }

网友A:
给你分享些代码    你试试里面的CMD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__const_run 是不是占用的空间太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