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jlink无法识别

楼主(2014-10-18):
jlink插在电脑上后,jlink上的灯闪烁,但电脑无法识别。第一次用JLINK,不知道为什么,安装了V4.6的驱动了。是驱动安装的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卸载,再装一次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卸载,再装一次驱动程序

重装还是不行  我打开了安装文件  里面有USBdriver文件夹  还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还是不行  我打开了安装文件  里面有USBdriver文件夹  还应该怎么办

有时重启电脑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重启电脑会正常

恩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重启电脑会正常

还是不行啊  从4.081到4.60都装了一遍  还是不行  看来我人品真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重启电脑会正常

换了根USB线好了: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根USB线好了

坑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根USB线好了

搞开发,高速通信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开发,高速通信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

正解
我逻辑分析仪用普通线跑不到300M找根好线就ok了

网友D:
细节影响成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节影响成败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开发,高速通信线最好用带屏蔽层的!

是啊

网友E:
经验,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