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算作过零电路吗?

楼主(2014-10-18):
这个能作为过零电路用吗?

网友A:
没必要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整这么复杂

这个还用来检测220V的电压!

网友B:
可以做过零。
  但有 D1 存在,做不来220V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过零。
  但有 D1 存在,做不来220V电压检测。

他是这样检测的,这条线路是220V过来的,假如断了,正弦波都没了,是通过一个温控器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过零。
  但有 D1 存在,做不来220V电压检测。

其实,俺更认为楼主的意思是判断是否有电,并不是要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是这样检测的,这条线路是220V过来的,假如断了,正弦波都没了,是通过一个温控器过来的 ...

那更不用整这么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是这样检测的,这条线路是220V过来的,假如断了,正弦波都没了,是通过一个温控器过来的 ...

做过零可以,单片机可以参考这个信号做调压。

网友E:
给个参考:

网友E:
这个是用在电力载波上的,为确保安全,可以加个光电耦合
,同时电压可以调节外围电路实现

网友F:
可控硅可以

网友G:
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

网友H:
这个电路用来做过零检测可不好,门槛太高了,得到的过零点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用来做过零检测可不好,门槛太高了,得到的过零点不够精确。

门槛太高?是什么意思?是电压降得太多,波动会大?

网友I:
这个门槛造成的误差大约在1度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门槛太高?是什么意思?是电压降得太多,波动会大?

想想电压波形和过零点的位置。

网友J:
刚好之前做过这个项目,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电路。取频的。你可以自己搭出来用PROTEUS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好之前做过这个项目,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电路。取频的。你可以自己搭出来用PROTEUS仿真一下。 ...

你这种电路刚好,你的三极管扩流基极都加了个电阻不错中了,还有你C9用102也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想电压波形和过零点的位置。

你砍波只砍了一点点就是220V砍成2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俺更认为楼主的意思是判断是否有电,并不是要测电压。。

是的你的理解能力太强了:P

网友C:
贴个光电隔离的:

网友K:
好歹加个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歹加个光耦啊!!!

这些垃圾电路加不起光耦的,只要放在市场上没多大问题就不会加的!

网友L(2015-10-07):
22楼的电路很巧妙呀,在交流过0 的时候输出脉冲
需要的是选择好参数
也可以简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