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标红的电阻有在这里什么作用?

楼主(2014-10-18):
还有另外一个二极管旁边的标红的是什么器件?新人求教,坐等回答,谢谢

网友A:
图片已挂,重新上图

网友A:
那个电阻一端连接MOS的源极,另一端接地,你看看是不是?这应该是CS电阻,那个二极管可能是RCD吸收回路里面的D,也可能是给IC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主要看它的连接方式是什么

网友B:
那个是磁珠,改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