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气动传输系统里用到的电动阀门有人知道哪有吗?

楼主(2014-10-18):
(无正文)

楼主:
里面就是用个电机控制挡板,来实现管道的通与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就是用个电机控制挡板,来实现管道的通与断的!

开合角度可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合角度可控吗

不是蝶形的,没有角度控制。见下面的图片

网友B:
啥东西 一般都是电磁阀控制啊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多得很,各种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东西 一般都是电磁阀控制啊

这个不是电磁阀,是用电机来控制的。控制管道的通断!气动管道物流传输系统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一下,多得很,各种各样。

没有在网上搜到啊,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见过,或有链接给一个。谢谢

网友A:
好像开合幅度可控,否则哪需螺杆,外壳这么粗糙,估计是公司自己做的非标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