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走线打孔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学习pads走线,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该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via usage for this net is restricted

网友A:
你这里面的倒数第三项开着呢,关了就是了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什么问题,要关那一项?

网友C:
几个方法试下:
1,过孔要在先设置好,方法:在setup下面的design rules中default rules中routing里的selectedVias选择过去就可以了
2,实在不行,输入DR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