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驱动MAX7219问题

楼主(2014-10-18):
使用STM8驱动MAX7219,用软件模拟IO口。
PC6是MOSI  PC5是SCK PC4是LOAD
代码如下,但怎么都没有显示,求指导

//16M晶振
#include "stm8s.h"
#include "prohead.h"
#include "stm8s207r.h"
#include "stm8s207r8.h"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define  INTENSITY     0x0A
#define  SCAN_LIMIT    0x0B
#define  SHUT_DOWN     0x0C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void delay(void)
{
        int b;
        for(b=50;b>0;b--);
}
void init(void)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1,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4);
}
void sent_byte(char data)
{
        int count;
        for(count=8;count>0;count--)
        {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if(data&0x80==0x80)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6);
                else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6);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5);
                data<<=1;
                delay();
        }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5);
}
void MAX7219(char add,char data)
{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4);
        sent_byte(add);
        sent_byte(data);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4);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MAX7219(SHUT_DOWN,0x01);
        MAX7219(DISPLAY_TEST,0x01);
        MAX7219(DECODE_MODE,0xff);
        MAX7219(SCAN_LIMIT,0x07);
        MAX7219(INTENSITY,0x0f);
}
main()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init();
        DISPLAY_INIT();
                MAX7219(0x01,0x87);
                MAX7219(0x02,0x87);
                MAX7219(0x03,0x87);
                MAX7219(0x04,0x87);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1);
        while (1)
        {

        }
}

网友A:
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再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