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单元

楼主(2014-10-18):
为什么是菱形。。。

网友A:
菱形定位的精度也就高?

网友B:
菱形的大小和手指的大小相关, 菱形越小, 对芯片的管脚需求就越大.

网友C:
不一定非要菱形, 其他图形也是可以的,关键看这种图形对电性能和手指触摸产生的电性能变化的影响.

网友D:
5楼正解,主要还是菱型没有专利限制,大家都可以做,其他的很多都有专利权,使用是要缴专利费的!

网友E:
不同的IC有不同的图形,目前很多都是条形演变过来的。都是大同小异。Cypress使用菱型的多

楼主:
哦,知道了, 大家周末愉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