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6 debug assertion failed

楼主(2014-10-18):
BUG, IO, se, TI, AI
每次在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debug的时候好像因为vc++ library错误进不去C:\Users\胡若同\Desktop

楼主:
怎么感觉装软件比做竞赛还要累!求指导

楼主:
求老师帮我远离苦海

网友A:
建议检查:
microsoft visual C++ 2008/2012 redistributable 和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安装情况,安装CCS时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
microsoft visual C++ 2008/2012 redistributable 和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安装情况,安 ...

都有

网友B(2016-01-02):
是中文路径的的问题,胡若彤是中文,把用户名改掉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