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2014-10-18):
怎么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
比如有按键中断和Timer中断,怎么设置成Timer中断高于按键中断呢

网友A:
在PSoC Creator里面, 在×.cydwr中,选择Interrupts

网友B:
对吗,然后可以设置各种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
如何实现动态设置呢?其实我想问的是怎么进行动态设置

网友C:
关于动态配置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9638你可以看看

网友D:
楼主的动态配置应该是说动态配置中断优先级,可以用
CyIntSetPriority(uint8 number, uint8 priority)
来做

网友E:
是的,number 是中断向量,priority是要设置的中断优先级

楼主:
哦,知道了,先结贴了

网友F:
PSoC Designer 里面的boot.asm,你找到‘Interrupt Vector Table’这个地方,它是所有中断的向量表,排在上面的就是高优先级,排在下面的是低优先级。

网友G:
用专门的与中断相关的函数就行了。